关于Citect Web Client使用中几个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7-04-09):
    最近要把准备的差不多的监控软件通过网络发布出去,就参考帮助文件学习使用了Citect的Web Client网络功能。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问题。经过一番努力,最后都得到解决,过程中从网上得到不少帮助,因此,也把自己的这点体会小结如下:

1. 使用IIS或Tomcat配置Web服务器后,本机访问正常,但在其他机器上无法访问。

这个问题其实与Citect Web Client关系不大,在假设Web服务器的时候就出现了。因为毕设的时候用Tomcat的时候还算顺利,但现在用同样的方式却出现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因而改用IIS,问题依旧,本机访问一切正常,但在局域网中其他机器上就无法访问了。经过一番搜索,发现这个只在Windows XP SP2版本出现的问题是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造成的。解决方案如下:控制面板→安全中心→Windows防火墙→高级→设置,选中Web服务器(http)。解决。

2. 显示610\CitectSCADAWebClient_6_10_183.cab下载失败。

    这个问题纯属“灵机一动”想到的。既然上一个是因为安全问题,这一个问题出现后,也自然的想到是安全设置问题。出现ActiveX控件无法下载是因为IE安全级别设置过高。解决方案如下:IE→ Internet 选项→安全→自定义级别→安全设置。将其中禁用下载未签名的ActiveX控件的选项改为“启用”或“提示”。解决。

3.某些设备(Device)在客户端无法显示。

    我在Citect下设置了几个数据库文件以存储操作过程的信息,保存在[Data]目录下。在使用Web客户端访问时,无法从这几个数据库读取文件。考虑到可能是因为[Data]目录与工程目录不一致,因而在Web发布时没有发布出去。将这几个数据库文件复制到项目目录下,并将保存目录相应的改为[RUN]。解决。

    注:这个问题我曾参考帮助中提到的将自建文件压缩到一个名为MISC.zip的文件中保存并发布,无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帮助的理解不够深刻。

    补充两句,这个Citect还真不是一般的烂。价格超贵就勉强忍了,纯英文的帮助文件也忍了,服务态度也忍了。但是,作为一个软件,连安装和编译都出问题,就太让人无法忍耐了,不知道这伙编软件的有没有测试过。

    问题一:汉化。在中文版中,编译成功的提示信息是“没有文件要编译,确定吗?”,而编译失败的提示信息则是“编译成功。”

    问题二:更新页。在页面编辑器下。每次修改模板后都提示要使用更新页功能以刷新页面。但在刷新过程中十次有九次程序会当掉。

    问题三:不伦不类的编程语言。用了半年多以后,连C都忘记该怎么用了。既然编译器和函数什么的都是从C偷过来的,为什么不干脆就用C的标准编程呢。

    问题四:RUNTIME启动不稳定。因为使用了专职的机器作为监控计算机。我把RUNTIME添加到启动菜单里,希望它每次开机都能自动启动。但实际运行起来磕磕巴巴,大约有一半时间启动失败,提示各种各样的怪问题。

网友A:
问题1:这个好像是个别问题,还是程序调试问题,并不能说citect软件没有调试过。
问题2:更新模板本来就要更新调用模板的页面,程序死掉是要考虑你做的模板是否有问题,我就没有出错过
问题3:Cicode语言本身就是类C语言,用C语言涉及版权问题,而且cicode的函数总共700多个没有多少个是从c偷过来的吧,都是与实际应用相关的。

网友B(2007-05-19):
genius:
     你好!
    哪里有cicode函数的中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