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四相步进电机的相线如何确定?有6跟线,两组.求助如何分辨相序?

楼主(2007-04-09):
求助:四相步进电机的相线如何确定?有6跟线,两组.求助如何分辨相序?

网友A(2007-05-29):
用万用表测线圈的阻值,四相电机中间两根线的阻值为0。步进电机两端的阻值是中间的两倍,把电机的绕组图划在纸上,把测得的阻值比较就能看出来

网友B(2007-07-24):
欢迎光临我公司网站:www.zctq.com,六线制步进电机和驱动器都有,如需帮助敬请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