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昆腾PLC 232转485后下挂ATS48软启动,谁知道这总线电压吗?

楼主(2007-04-09):
如图,各点电压?我量了只有0.089V,好象没这么低吧?

网友A:
是不是还没有通讯信号呢?
另外,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我接触的485,总线上电压最低的是0.2V都能通讯,现在感觉直接量的电压不能决定。但这个也太低了,没底。因为这根总线我是更新了原来的电缆,原来的没有量,我怕大修结束后,因为总线更换问题耽搁项目质量

楼主:
我量的4处电压3V左右,但其他的就0.08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