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哪些DCS厂家的系统在热电行业比较出众?

楼主(2007-04-09):
  本人正忙于DCS的选型,请教各位高手哪些厂家在热电行业比较出众?
  谢谢回复!!!

网友A:
我公司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www.gdhaite.com

020-85542220 13728065775

网友B:
我是贝加莱工业自动化公司(www.br-automation.cn)的,我们公司的DCS系统在国内外的热电行业都有较多的成功案例,如您有需要技术咨询,请给我来电或发邮件,qunyao.sun@br-automation.com
64326000-124

网友C:
有需要请发EMAIL:admin@trust-control.com.cn
QQ群:39068648

网友D:
ABB还可以,原来的贝利

网友E:
爱默生,西屋,ABB,
国电智深,和利时

网友F:
用新华吧。上海新华在国内电力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出色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拼的就是性价比。联系电话:02164348333-299 魏工

网友G:
我们厂用的是艾默森的

网友H(2008-11-28):
我们用过FOXBORO的,当时参考的还有日本山武的,新华的也不错,不然GE干吗要把它搞定,对吧?

网友I:
用和利时的就不错,热电业绩多。

网友J:
和利时在这方面比较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们用过FOXBORO的,当时参考的还有日本山武的,新华的也不错,不然GE干吗要把它搞定,对吧?

恩  是的

网友L:
国产系统比例最大的应该是新华和国电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