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ROFIBUS用S7-400PLC控制6SE7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与编程

楼主(2007-04-09):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2).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等等.

楼主:
 我是个菜鸟,写的东西也是给刚入门的新手们看的,大家要是觉得好,就叫声好,顶一下啦!我的邮箱:ygkhappy@sina.com  有问题和批评建议都可以说,谢谢!

网友A:
GSD文件怎么没有用啊?不明白了啊?请教?

楼主:
哪个设备的GSD文件啊?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的GSD文件名称是什么啊?我到西门子网站下载发现有好多?真是分不清哪一个?你可以给我发一个么?livy98@163.com

楼主:
STEP7 V5.3里本来就有的,

网友B: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就是从状态字里读出的电流值是对应的16384的工程电流值吗,要做电流显示是要转换吧

网友C:
问个问题啊,GSD文件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我要在PROFIBUS网络里添加一个别的公司的支持PORFIBUS的设备,那个设备在硬件组态里显示的图标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啊?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高手们先

网友D:
读出的电流值是对应的16384的工程电流值吗,要做电流显示是要转换吧
针对西门子的驱动器是这样的

另外,gsd好比是设备的驱动,要做从站,必须要有gsd文件才行

楼主:
从状态字里得到的电流值是百分比值。用这个值乘以设定的变频器输出电流,才能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网友D:
从状态字里得到的电流值是百分比值。用这个值乘以设定的变频器输出电流,才能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应为 电流值=读到的值*电机的额定电流(即参考电流)/16384

网友E(2007-05-11):
顶!希望高手以后多发些这样的例程

网友F:
gsd  文件是设备数据库文件,包含设备的各种参数

网友G:
刚开始学西门子的PLC,你写的东西不错,但是我看的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H:
这篇应文章的确很有实用性,我刚学习过的,很经典的.以后希望高手多发这些例程,让大家来学习呀.现在我们这的一台6SE70变频与s7-400通信的,可是读不出电流来,是何故呀?
PLC给的控制字都正常的,是不是参数P734.4 设置错误呀,或是别的呢?,一时不能解惑,还请高手指教才是!

网友I:
看不懂,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啊?

网友J: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怎么才能将程序中的DB100.DBX后的各个值和变频器中相对的值对应起来呢.例如我在程序中做了一个变频器正反点的程序我怎么就知道我所用的DB100输入就是对应的变频器的正反点地址呢?请指教,我一直都不回算这个,先谢了

网友J:
小弟再求助一个问题,我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这是用在一条镀锌线上的电气控制系统,我的问题是我们原来的设计是设计了两种故障值,一种是重故障就是变频器本身报故障后的输出,这个是有的,还有一种故障就是轻故障就是报的风机故障是用变频器的X101的8号端子输入,该值是的输入在外部加了一个空开,如果空开关闭就会报风机故障,这样该电机就不运行,我现在就将空断开之后PLC没有将停机信号输入到变频器中,电机仍然工作,我想请问一下这可能是由于我哪方面没作好引起的,我的参数是按照原来的设的,现在感觉好象是变频器没能将信号传到PLC,请教各位了,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吧

楼主(2007-06-11):
TO:victor1981:
针对你的第一个问题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
2.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3.由第一步和第二步可知,DBX12.7,DBX12.6...DBX13.1,DBX13.0共16位分别对应B3115,B3114...B3101,B3100.
4.所以当 DBX12.7到DBX13.0 16位为0000110000000001,变频器为正转启动.

楼主:
TO:victor1981:
针对你的第二个问题
估计是你的参数没有设置好.空开讯号直接进变频器,这时变频器就可以没有输出,不必要经过PLC。
X101的8号端子是开关量输入6,P559.01是急停2,所以可以设置P559.01=20.当空开断开时,相当于急停,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J:
TO  ygkhappy
 谢谢你的指导,对于第二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确实是参数上没设好,对于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还要去实践一下先谢了,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用的一个张力辊中有一个张力环节设置中将P403=15是表示什么意思呢?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麻烦你了用的整个一个块的定义是这样的U950.85=4 U166=3303 U167.1=0 U167.2=43 P403=15

网友J: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是PPO 5设定的,我想请问一下这种设定内部的读取又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K:
  ppo4 和ppo5的区别在与它们的PCD数量 其他一样

网友L:
"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p751=???

网友J:
能帮我解释一下前一个问题吗?我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等于15,请指教了

网友M(2007-09-03):
本帖申请加精

网友N(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O(2010-03-09):
楼主辛苦了 这个帖子很好 ,值得学习 ,本人也是工控菜鸟,希望给与指导。

网友P(2010-10-19):
挺好,看来你对西门子的70 变频器了解的挺深的

网友Q(2014-08-30):
感谢啊,怎么收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