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4-09):
最近我在研究设计一伺服驱动器,驱动器考虑是过压保护,20KHZ,模拟信号处理,2通道,便于调节驱动电流,增益等(此处设计不同的小板插于伺服控制板上)。现在考虑的是我要选择一个3PH I/P and Limit protection IC(20pin).请各位提供一个好的建议。目前已完成servo board power supply(0-230VAC)与 小板的设计。控制板设计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网友A:
“驱动器考虑是过压保护”与“要选择一个3PH I/P and Limit protection IC(20pin)”有什么关系吗?没看明白你的意图.

楼主:
不好意思,忙。

驱动器考虑过压与3PH I/P AND LIMIT PROTECTION IC 没什么关系。
过压保护在SVO DRIVER POWER SUPPLY BD 上就处理了。
这个IC只要是做OVER TEMPEATUREL LIMIT,PEAK CURRENT LMT,RUN CURRENT LMT, PWM IN等功能的。

网友A:
让一个“IC”“做OVER TEMPEATUREL LIMIT,PEAK CURRENT LMT,RUN CURRENT LMT, PWM IN等”这么多“功能”?还说是“只要”!
“OVER TEMPEATUREL LIMIT,PEAK CURRENT LMT,RUN CURRENT LMT”等属于多路模拟监控,而“PWM IN”属于多路数字传输,都在一个20pin IC上实现,你确认有这样的IC吗?我至少没见过。

楼主:
查询过,没有这样的IC,我现在只能找一个PLC I/O IC, 请人编一下程序了...考虑了一下应该不能,程序只要设定输入限制输出信号关闭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