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产品使用中常见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7-04-09):
以下几种情况,大家在产品使用时是怎样处理的? 1.模块坏 2.设置问题 3.产品软件BUG 4.客户服务器机器异常 5.客户服务器程序问题 6.环境问题:电源不稳定,干扰等 7.SIM卡欠费 8.费用太高问题

网友A:
1、在保修期返回模块厂家返修;
2、采用短信或者在线进行远程设置;
3、现场更新程序或者远程更新程序;
4、使用其他机器做服务器测试,看GPRS设备是否正常;
5、使用厂家DEMO代替客户服务器程序测试,看GPRS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6、选用工业级GPRS产品;
7、给卡充值;
8、分析产生费用高的原因,通过程序设置或者修改程序解决;

    欢迎访问GPRS/CDMA无线数据通信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www.xmlenz.com
  联 系 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传    真:0592-576508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743304512

网友B:
1.模块坏          别无他法,更换模块
  2.设置问题        仔细阅读说明书,最好载入出长值再设置.使用远程修改参数功能修改
  3.产品软件BUG     功能越多的软件版本BUG自然多,建议使用简单功能的过渡.等待厂家修改BUG后更新.
  4.客户服务器机器异常     可以设置重连几次后休眠,等待服务器正常后自动重连.或者使用备用中心服务器.
  5.客户服务器程序问题      修改程序,或者花钱购买成熟服务器软件
  6.环境问题:电源不稳定,干扰等     购买有宽电压功能的模块,购买做了工业防护设计的模块,或者有最严格电力行业测试的工业级产品
  7.SIM卡欠费      及时续费
  8.费用太高问题      采用休眠模式工作,需要传数据时才产生流量,不传时就下线.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请问,在实际应用GPRS产品的项目中,一般平均无故障时间是多少?

客户对于这样的产品稳定性,是否认可?怎样弥补故障率高的问题?

楼主:
目前市场上的GPRS产品很多,大家都是行内专家,您认为客观的讲,哪家的产品质量最可靠?

这类产品本身若能如电台本身一样稳定,相信其应用会更为广阔.

请大家客观评价,不要广告词.

网友B:
一般非人为故障不会坏.最多的是雷击损坏,要看安装地区的雷电发生频率.
基本客户不会对产品的稳定性有什么抱怨,主要集中在信号稳定性方面.
目前楼主想要知道产品的好坏,在论坛上问厂家意义不大.都会说好,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拿来测试才知道,而且要实际使用环境集中密集性测试.

网友C: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D:
说到设备的故障率,其实这个和客户的现场使用还是有些关系的!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所遇到的平均故障时间不一样的。那如何降低故障频率呢?比如设备的安放地要在信号效果相对好一些地方;数据中心有条件的尽量使用固定IP的等等。。。辅助的工作做一些,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像电台一样的稳定效果。哪些厂家的稳定性更好这个问题,最好就是自己都拿来测试一下,要不就是听一下大家使用各厂家后的一些声音。。。

网友E:
费用太高问题可以用cmwap接入点,每月流量10kBYTE以下5元,20元
无限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