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怎么使用音叉式物位开关

楼主(2007-04-09):
各位师傅你们好!
刚入门的新手想问师傅们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回复。
音叉式液位开关的用法:安装高高抱的时候是接常开还是常闭?工作模式是选择wet on还是dry on?低报呢?它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好!
刚入门的新手想问师傅们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回复。
音叉式液位开关的用法:安装高高报的时候是接常开还是常闭?工作模式是选择wet on还是dry on?低报呢?它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常开吧 你就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
如果要我回答:wet on还是dry on 都可以 ,要根据你实际得情况
呵呵

网友B:
对于高高报一般都采用常闭点,因为避免回路中线路意外断开造成无法警,所以接常闭点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