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使用音叉式液位开关

楼主(2007-04-09):
各位师傅你们好!
   刚入门的新手想问师傅们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回复。
音叉式液位开关的用法:安装高高抱的时候是接常开还是常闭?工作模式是选择wet on还是dry on?低报呢?它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2007-05-23):
这个都是根据现场要求,还有你系统的输入模块来选的,没有绝对的。

网友B:
高高报选常开(有物料报警)
低低报选常闭(无物料报警)
wet 测液体
DRY测粉体
根据具体情况改

网友C(2007-07-16):
根据你自己的控制要求来选啊,没有必要非要接常开或者常闭,反了就调试时候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