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TP27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7-04-09):
关于西门子TP27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先在有台BGB-150C的包衣机,在后面主板的电池更换后,数据全部丢失,现在进入操作界面后,定期会出现 263:缓冲器溢出报警,严重影响拉操作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请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清除缓冲器啊

网友B:
我的是TP27-10的,怎么清除缓冲器

网友A(2007-05-11):
可以清除的!界面有这个功能吗?
或者重新下载程序,可以的!~

网友B:
重新下载程序,它用的是什么软件?下载线有型号吗?下载时要用到CF卡吗?

网友C:
加我qq:56656940,讨论一下。

网友D:
有一台西门子 10.4 ch 的TP27,因为使用多年面板开始出现故障点,TP27已停产。现希望更新为同规格的 TP270 HMI(原程序只能从 TP27 中移出灌入TP270).是否可行?
    上海地区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可联系!

网友D:
台西门子 10.4 ch 的 TP27 现已停产,如何才能更新新的HMI啊?

网友E:
   前几天我公司卖了一台TP27(工程剩下新),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找找。

网友F:
开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 15:44:00
    有一台西门子 10.4 ch 的TP27,因为使用多年面板开始出现故障点,TP27已停产。现希望更新为同规格的 TP270 HMI(原程序只能从 TP27 中移出灌入TP270).是否可行?
    上海地区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可联系!

首先确认一点,如果tp27没有插存储卡,或有内存卡但没有下载备份程序,里面的运行程序是不能上载的,所以如果没有源程序,看来只能重新组台界面了(上海)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D:
谢谢楼上的高手施教,我再仔细看一下屏上是否插有Memory.

网友A:
需要TP27-10请与我联系,13916665948

网友G(2009-04-01):
TP27画面编辑是何软件呀!希望西门子编程高手指点!如能发到我的邮箱忠心感谢! liuxh1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