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td200用啥电缆连接

楼主(2007-04-09):
s7-200与td200用啥电缆连接
用pc/ppi电缆能否连接

网友A:
买td200时,应该带着一条连接电缆

网友B:
直接用两芯电缆连,(RS485通信)

网友C:
直接用PPI电缆就能连.

网友D:
s7-200 是485接口,td200:232接口,用个转换器(100多钱)就可以了。

网友E:
买TD200时在包装盒里有免费的电缆的

楼主:
RS232
2-2
3-3
7-7
8-8
就OK那.现在再用.很好用

网友F:
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江南五金机电城

      2号楼517室

网友G:
如果你外部配电的话,接3.和8就可以了

网友H:
用s7-200 给TD200提供电源,就用2-2
3-3
7-7
8-8连接;
 如果用外接电源的话,接3-3.和8-8,不允许接2-2,7-7

网友I:
胡乱说的人真不少呀 485通讯 3 和8就可以了

网友J(2008-01-14):
2与7  是电源吧!

网友K:
买td200时,应该带着一条连接电缆,没必要考虑那么多,你还嫌自己不够烦呀?如果想知道结构,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久得了吗?

网友L:
dp电缆就可以
两芯屏蔽

网友M:
2根RS485通信线A--A
              B--B
再把DC24V对应的连起来就可以

网友A:
我一般都用那条自带的电缆,现在学习了不少

网友N:
去下个TD200的手册!上边啥都有!

网友O(2009-02-08):
有谁能说下TD200手册下哪个网站下      谢

网友P:
用2378的可以不外接24v电源!!

用38的必须外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