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杆控压机变频问题

楼主(2007-04-09):
螺杆空压机变频是否节能,机器会不会产生共阵

网友A(2007-05-16):
变频器节能是毋庸置疑的,机器是否会发生共振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用的几台索拉的空压机还真没用变频器。

网友B:
有一定的效果,低于50hz运行效果好点,机器好象沒发生过共振。

网友C:
我们公司的螺杆空压机也没有用变频器,不会发生共振,但大型的离心式空压机需要加装防喘振阀,在达到喘振时将空气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