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7-04-09):
我们单位一低压系统的主进开关用的是上海人民的断路器,RMW1-3200,我们设的额定电流是2800A,最近几天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电流超过2000A的时候,屏幕有时候显示3000A,是瞬间,问过厂家,他们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谁遇到过告一声,谢谢.

楼主:
怎么了,大家发言啊!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断电后,再重新送上,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B:
当负载回路有大功率电器全载启动时会有瞬时高电流出现,比如风机,水泵等等。只要是瞬时就不用担心。

网友C:
那里漏电或有大功率用电器吧

网友D:
内部测量电路有问题,

楼主:
断电是不可能的,我前脚断电,老板会马上让我回家.
不是启动大设备,因为断路器的功能是显示最大值,现在的问题是它瞬间显示一下,又返回到正常值.
我这几天观察了几次,都是在下午温度很高的时候,电流在2200A的时候才出现,当电流降到2000A一下就一切正常了.
我也怀疑是测量电路有问题,可我没有拆开过,现在又不能停,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的故障,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