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循环控制

楼主(2007-04-09):
我现在做一个电加热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三组加热棒,受前面温度pid程序控制起停加热棒的数量来调节出水温度,但要求停机时先停累积加热时间最长的,启动时先启动累积加热时间最短的,以此来平衡加热棒的寿命,
这个程序怎样从三个棒的计时器里提取出启与停的优先权呢,望大家给予指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意思,
你不是做工控的

网友B:
呵呵,你老板也太过分了吧。
投入精力和物质成本过大,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呀,随便比画壁画差不多就能出来了

网友D:
把你的PID程序都做成子程序,从主程序中调用PID.然后利用西门子的状态继电器S进行状态切换,仔细排列所有的状态,估计有八、九、十来个。这个东西跟三泵恒压供水的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三泵恒压供水的程序仔细研究。也可以自己竖标志位M进行切换,不推荐,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网友E:
用时间累加计算或是用加日历指令,然后进行比较

网友F:
建议采用DCS,原因如下:
   PLC主要用于以开关量为主的机器顺控系统,您的控制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PLC的编程语言为梯形图,梯形图用于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编程和可读性都很难。
   DCS主要用于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系统(典型的如锅炉控制,牵涉到压力、温度、液位的调节),主要用功能块编程语言,编写以模拟量控制为主的过程控制程序方便简洁。
   以图形化、模块化的可视编程方法,支持在线组态,远程组态(控制室集中组态或通过电话线远程组态),支持离线仿真组态,减少系统的安装、组态和调试时间,工作量为一般PLC系统的1/3;可减少现场调试人员.

报价 YX-IPC一台 5000元
   又迅紧凑型工控机, 是面向工业应用的超紧凑、无风扇、全密封的坚固型嵌入式设备,是专门为要求低功耗的有限空间应用而设计的。它的所有电子器件都在一个坚固的金属外壳中。该产品无需使用风扇。它带有2个LAN、2个USB、2个串口和多媒体接口。
卡件: 含 TC K 2点  16点DO  共 3000元

网友G:
各有所长!支持参考三泵供水案例.

网友H:
是呀!和三泵供水案例差不多.参考一下,很快就能做出来了。
智者当借力而行。

网友I:
下面引用由hanyun在 2007-4-20 15:11:00 发表的内容:
  是呀!和三泵供水案例差不多.参考一下,很快就能做出来了。
智者当借力而行。
--------------------------------------------------------------------------------------------

网友J:
对于大家的不同建议,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熟者称是智者也不为过,哪位能说出三泵恒压供水程序的网址吗?

网友K:
每次停的时候对加热时间的累计作处理,然后再按累计时间的长短进行排序,停止与启动的优先权就很明显了

网友L:
支持"指点江山"和'奔的"观点!!

网友M:
在西门子S7-200的基础教材中就有相同的案类.你可找下.

网友N:
哪有三泵供水程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