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转矩控制可否做到超过设定转矩时后退(反转)?

楼主(2007-04-09):
(无正文)

网友A:
那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不是伺服的功能.

网友B:
单靠伺服,应该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C:
可以,如果你的伺服控制器可以编程的话,我今天下午在实验室里做了这个小程序,到达设定转矩以后,机器自动脱离当前的位置回程,反响运行或者脱离后做位置控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能编程的伺服几乎都能做到这个,条件进行控制模式转换来实现,只是不知道你具体的应用。

网友E:
可编程的伺服?
可否给个例子?

网友F:
“伺服控制器可以编程”还不是国产伺服目前可以企及的。

网友C:
SEW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编程,可以使用C,汇编,LOGO语言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A:
那是上位机语言,控制用的.

网友C:
上位机语言?我们的C,汇编,LOGO语言就是在伺服控制器里编写运行的,不需要上位的控制器,也不需要PLC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