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y132m-4 7.5kw 的电动机空载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7-04-09):
最近碰到一格棘手的问题:凉水塔电动机的运行电流一直超标,电动机的功率7.5KW,4极,额定电流是15.4A,可是运行电流是18.8A。电缆、交流解除器、运行电压、直流电阻、凉水塔风机机械部分等都正常,测量器空载电流是7.2A、6.8A、6.8A,不知是否正常?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否过高?(电流表是经过验证正常的)

网友A:
别墅:标准5.4A.应不带任何负载
7.2A、6.8A、6.8A如电压稍高应正常.7.2A相电压不高.机同时如热,查查机轴承?或输出传动

网友B:
我认为是负载过大造成的电流偏大。
我曾遇到过一个风机电机电流也是偏大的问题,Y132S-2的电动机,7.5KW 一直运行在18A左右,电动机的温升很高,电动机轴承和绕组经常损坏,一直以为是转速高导致的轴承温度高引起的。但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风机的入风口的保护罩因多次的拆卸已经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是不是入风量太大导致风机过载呢。遂自己做了一个罩子安上,果然电流下降了。10A左右。效果很明显。现在我经过那台电机时再也不用每次停下来又是摸又是听的了

楼主:
电机带的是凉水塔上的那种风机,今天电流仍然超标,也没再继续查找,原因也不好说,运行几天看看如何吧,这种电机是立式电机,上面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C:
把进口水量调小点 我们的冷却塔和你的一样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