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联动伺服控制,欢迎探讨

楼主(2007-04-09):
工控的师兄们,目前我有一难题,就是空间三方向联动伺服控制,
1.请问用什么控制比较好,怎样选型.
2.另外我想用向CNC一样用教导方式跑,怎么去实现
3.还用跟上位机通讯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有三轴联动的数学表达式吗?有就好办.

网友B:
用三轴机械手好了,自己去DIY性能应该不会很好而且满复杂的。

网友C:
如果你买块运动控制卡,就没有这些所谓难题了。如果你不想用运动控制卡,能否先明确一下,准备用什么东西?

楼主:
刘前辈,运动控制卡怎么选型,我没接触过,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D:
同步运动,比例运动还是之间有插补,都不清楚,没法选型

网友C:
建议,先把控制要求列清楚。“三个方向联动”的要求太简单了一点。对于三轴,有物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要求;速度要求多少;分辨率要求多少?运动过程中,伺服的跟踪误差允许多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你有多少钱

楼主:
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要求,速度没要求,分辨率为0--5条
我是为公司做设备,先不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E:
tf08,方便的话跟我联系一下:010-89502338杨,我可以给你介绍一种方案

网友F: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B:
楼上的到哪里就是这句话,水仙阿.

网友G(2007-05-15):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要做螺旋插补。

网友G:
三轴的控制卡,我这里有一个特价产品。有意请邮:dctczw@dynacitytech.com

网友H:
“另外我想用向CNC一样用教导方式跑,怎么去实现”

示教方式需要对示教过程进行记忆,然后回放,未必是运控卡本身(都)具备的功能。其实,示教过程有点类似于编程,你领着它走,让它自己记住路径,并编程记忆,也不妨通过上位机实现。

网友I:
我们现在的做的设备是39轴联动的。有时间我帮你问问

网友J:
39轴联动的????

还真是头一次接触!虽然也接触过纺织设备中,有控制120轴的生产线设备.但是走的是总线控制.
你这个39轴,并且是联动.还是没有看到过.
是什么设备啊/../.
数控机床也不过5轴联动就可以解决空间上的加工问题了啊

网友H:
“39轴联动” 玄!不知用于何处?

网友K:
"分辨率为0--5条"是什么意思?

网友L(2007-06-27):
1、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HCPU加示教模块(日文版)或用触摸屏实现

可以3轴螺旋插补。

2、Q系列PLC加上QD75D4或QD75P4或QD75M4 示教用触摸屏实现

无3轴螺旋插补。

QQ:791648778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