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小电流或电压控制大电流?

楼主(2007-04-10):
我想控制一个换向阀的动作,因为动作比较频繁,所以就没有选继电器。查资料发现换向阀的动作电流很大(1~2A),怎样用弱电来控制1~2A的电流开关呢?

我是新手,不要笑我哦~~

网友A:
动作比较频繁也得有个频率吧,能估算出么?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做好续流保护。

楼主:
1秒钟4、5次吧
以前也用过继电器做开关,运动的时候只听到后面一个尽地“啪啪”响,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

楼主:
IGBT是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用??

不会,学习!

网友:
用固态是个最佳的选择

楼主:
像我这种情况固态继电器接在电路板上好还是接在外面好???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好像不能放在电路板上啊

网友D:
1、采用固态继电器
2、小型继电器控制大继电器,换向阀的线圈接在大继电器上不就  OK  了吗?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响应时间一般为多大??
我做运动控制,能不能把它放在闭环??

网友F:
TO 小虫~~: IGBT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是MOSFET和GTR相结合的产物,它有3个极分别为集电极C、发射极E和栅极G。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装在电木板上。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A:
1秒钟4、5次的运动频率一般继电器是不能长时间持续工作的,一般继电器相应时间(一套动作的完成)能达到50毫秒内已经算不错了,但是的考虑到带负载不大的前提,如果只是信号级的控制那还可以,但是触点电流较大的情况下,长时间高频率的分断会使触点很快被拉弧打坏,
 固态继电器的相应时间一般在10-15毫秒;有些可以达到5毫秒以下;负载可以带到2A.

网友H:
用固态继电器,首先固态继电器可以解决频繁动作而不易坏的问题。其次价格也不贵。你可以自己做个安装板,以便安装。我以前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I:
用固态,继电器吵都吵死了

网友J:
可控硅也可以

网友K:
换向阀,无非是改变气体或液体的方向,1秒钟4、5次的运动频率应该是微型和小型换向阀,且多数是进口,请问原来配制

网友L: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M:
IGBT 的学名叫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是一种门极控制开通和关断的功率器件。工作频率高10KHz,容量范围大,600~1800V,1A~600A 都是很常用的模块。广泛应用于变频器,UPS 和大功率开关电源中。

  你的应用场合IGBT当然是可以用,但在成本和设计上没有优势。采用固态继电器,是更好的方案。或者用双向可控硅自己搭电路容量可以作的很大,成本也比IGBT低。

网友N:
我做过用光耦TLP系列加达林顿管TIP122控制注塑机上流道控制阀,电压是DC24V的,通断时电流大一点3到4A,没问题.如果是220V,就要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O:
用固态继电器吧,经济实惠,选型时注意控制电压和负载电压

网友L: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K:
请说明换向阀的种类

网友P:
加个晶闸管吧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