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定速马达

楼主(2007-04-10):
要求高的定位精度,超低的转速60r/min
欢迎推荐
有意请致电024-83662132 张先生

网友A:
定速马达是什么概念?所谓“高的定位精度"究竟有多高?要多大的扭矩或功率?

楼主(2007-05-15):
谢谢刘工
我好久没来了,发完帖子后也挺忙的,没空上来看了 不好意思。
  要求定位精度在1/36 转,扭矩在1.6Nm左右输入电压单项220V交流
其他无要求了!
非常感谢!
项目采购急需啊!
联系:
024-83662132
张先生

网友B:
定位精度,扭矩要求都不高,用异步高滑差力矩电机,配合外部定位开关也许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to 波恩
 能给我推荐几款吗?
 多谢!我对异步滑差电机也不了解

网友C:
用高精度回转部件也可以吧。
这个异步高滑差力矩电机是专用电机吗?

网友D:
苏州产一种同步电机,恒速,好象有每分钟60转、115、120几种规格,有几牛米,速度很均匀,通过控制其通断就可以精确定位,控制得好几乎可以当步进用,LZ那精度绰绰有余,才两三百块钱一个

楼主:
to 胡家

怎么联系,给我个联系方式,多谢!!!

楼主:
是不是苏州银通,我在网上刚搜到的,不知道其性能质量如何

网友B:
To “zqd2005”:“推荐几款”?!我只知道有这样的东西,至于具体型号和厂家还是楼主自己去寻找吧!

to “摸爬滚打”:是的。

网友D:
公司名称我记不得,但应该不是银通,是个外国名字,我在外面见到很多,我们公司也用得很多,以前一年要用上千,我明天去公司看了给你一个回复供你参考。传不上图,就是银通TDY-A那样的

网友B:
传图要耐心一点,滞后较大,多等等。

网友D:
那我传一个图试试

网友D:
挂了:(不过那电机我的感觉针对楼主的情况很适用,使用简单,而且可靠,包装机器上有种机构叫纠偏,99%都用它,一年四季的来回转都很少出问题

网友D:
哈,出去逛了一趟图片竟然又挂上了。想起来了,是苏州斯奥克微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网友E:
我们以前接触的感应马达过转都20圈左右!

同步电机可以做到如此精度!通过断电?在不加减速机的情况下?

那位大侠可否讲详细些?

网友D:
在其负载范围内精度很高,关键是定时要准确,一般PLC的定时器不准。我曾经让其连续旋转100圈,其误差估计不超过5度,让其旋转一圈两圈肉眼看不出误差。但旋转很小角度不是很准确,比如让其通电几十毫秒,它甚至有可能会反转.当然精密的定位还是不赞成使用,象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B:
估计“胡家”推荐的这款电机的内部结构与50齿混合式步进电机的结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