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电器功率和配电电制式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4-10):
有一台电焊机,功率35KW,要求AC220V供电。
问题:
1. 这台电焊机可以接到三相五线制的L和N端吗?
2. 对于连接到L和N端的用电器,功率有限制吗?有相关国家标准吗?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不允许这样用,那这产品还有市场吗?主要看你的电源容量是否允许。
  单相的大容量(5KW以上)用电设备,不可能是AC220V一种电压,应是AC220/380V,如有380V端子,最好接380V上,电流可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