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井下人员远程定位系统

楼主(2007-04-10):
  井下安全是确保煤矿工人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需要对人员安全进行定位.我想咨询一下,用GPRS或CDMA的方式是否可以传输,有知道的高人请给我一些建议可以吗?

网友A:
井下没有CDMA和GSM的网络,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带上手机下去不就行了。
现在做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无线专网,小功率,短距离。人员配备流动终端,井下布多主站,地面上监控机房从各主站查询人员流动情况。

网友A:
有QQ的话,可以加入群5799564,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井下人员定位这块我们比较有经验,可以交流
QQ 71547629

网友C:
无线专网,小功率,短距离。人员配备流动终端,井下布多主站,地面上监控机房从各主站查询人员流动情况。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D(2007-07-09):
井下能带手机?就算能也没信号!

网友E:
不过无线短距离传输仍然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