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ual or triple redundant 具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0):
The system shall be based on dual or triple redundant processor technology.
以上句子中dual or triple redundant 具体是怎么回事? (字面意思我知道)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具体的含义呢?

网友A:
系统基于多处理器冗余技术

网友B:
也就是系统要求冗余或者是三重冗余,一般的DCS厂家都可以做到(控制器、网络、电源、I/O),但三重冗余的不多局限与SIS系统,机组控制等,目前见的较多的有TRICONEX、WOODWARD等(控制器和I/O),电源、网络一般都是冗余

网友C:
3重冗余一般叫表决系统,
最有名的是triconex 的TMR,
下来是GE的GMR,
还有HIMA的HMR,(好像就是这么叫的)
另外德国的Pilz的2重冗余继电器安全系统的本质也会死此类系统。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都不是很出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