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术语

楼主(2007-04-10):
ESD有以下术语:
Dual&Quad (1oo2, 2oo2, 2oo4)
TMR (1oo3, 2oo3)
请问以上怎么理解?

网友A:
Dual&Quad (1oo2, 2oo2, 2oo4)
双重华和四重化(里面为控制器在故障和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模式)
TMR (1oo3, 2oo3)
字面理解三重化模块冗余(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3oo2oo0 正常情况下3个控制器工作(控制器数量为3),有一个控制器也可正常工作(控制器数量为2),在有一个故障系统就不能运行。

楼主:
b.ladeng先生, 好象不是这样的.

楼主:
在PTA等石油化工应用中,紧急停车系统ESD的2oo3模式(三选二),每一个输入都要3个传感器吗?

网友A:
看看TRICONEX的资料就知道了,他是通道三重化,也就是一个信号进入三个独立的I/O(三个在一个板子上),WOODWARD的是物理上单独的三个卡件

楼主:
一个信号进入三个独立的I/O(三个在一个板子上),这是什么冗余啊? 这块板子坏掉, 不就出事情了?

网友B:
2OO3,2个满足即要动作,其他类推,具体看PKS

网友B:
我原来是中海油的,有问题说吧

网友C:
Dual&Quad (1oo2, 2oo2, 2oo4)

1oo2,2oo2通常是2重化冗余,
1oo2是2中取1,2套中只要有1套还在正常运作就必须能动作;
2oo2是2中取2,必须要2套同时收到一摸一样的信号才动作;
2oo4没用过,但是Honeywell最新的FSC是4重化的冗余,

TMR (1oo3, 2oo3)是Triconex这类三重冗余ESD的方式
1oo3是 3中取1,3套有1套就可以正常工作;(CPU,IO均如此)
2oo3是 标准的2中取2,系统整体的动作与否取决于表决的结果。
比如A CPU,收到1,如果B CPU收到1,则不用管C,直接表示为1;
如B CPU收到0,则必须等C CPU 的信号,如为1,则最终结果为1,
如为0,则最终结果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