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择求助

楼主(2007-04-10):
想安装一个检测透明玻璃瓶上是否有标签(标签不透明)的电眼,不知应该选择哪种类型更合适,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应该选光电传感器

楼主:
问题是,对于无标签的玻璃瓶不需要触发,有标签时才能触发。是否一定要选择颜色识别或色标检测类的电眼?

网友B: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可以满足要求,当玻璃瓶上无标签时,传感器接受不到信号,有标签时,则反射光信号;问题是你的调整传感器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无标签时不能有信号输出.

楼主(2007-05-11):
问题是,玻璃瓶中装有白色粉末,有时粉末会粘在瓶子内壁上,导致无瓶签的瓶子与白色瓶签颜色相近,很难通过灵敏度的调节加以区分,不知各位有没有好主意?先谢过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深,那位大侠指教了,我也学学.先谢过!

网友D:
可选用色标传感器。我想这个网站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楼上的,网站呢?

网友D:
http://www.bannerengineeri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