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想想

楼主(2007-04-10):
前几天遇到一事,想不明白为什么,想请教下各位通行,
一大型写字楼,给电脑供电的总开关(断路器,DZ-47 63/3P)跳闸,我查出问题处理后,恢复送电,就是送不上去,总开关下接6路分开关,都是为电脑供电,没个分开关给8-10台(不等)电脑供电.
后没办法,把电脑的电源插头都拨了,终合上开关,插谁电脑电源后,一切正常.
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特来向大家请教下.

楼主:
就没人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
建议总开关换成100A的。按每台电脑3A电流算,每个回路约60A,DZ47-63的开关在这种情况下触点已发热,以后还会出问题的。
  另外,如是CRT显示器,启动时的电流在10A左右。

网友B:
因为电脑包括显示器内部电源部分有电容器,都有个启动冲击电流,当所有电脑电源都插上时合总开关,那是将所有电脑都给上电源,冲击电流同时加在一起可能大于额定值63A.

网友C:
相当于带负载送电

网友D:
同意  李纯绪:  建议总开关换成100A的。按每台电脑3A电流算,每个回路约60A,DZ47-63的开关在这种情况下触点已发热,以后还会出问题的。
  另外,如是CRT显示器,启动时的电流在10A左右。

网友E:
冲击电流造成的.应先将分开关打下来,再送主开关,然后逐个送分开关.

网友F:
         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G:
换吧,你看不到显示器启动的时候,日光灯都暗很多吗?

网友H:
是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引起的。你选的断路器DZ-47 63/3P是C型还是D型特性曲线??

不同意李纯绪的看法,一台电脑的电流3A,这是指什么?启动电流?一般的电脑功率都在300W以内,可以根据电表耗电量来确定此功率。
另,CRT一般在100W左右,它的启动电流能达到10A吗?

网友I:
CRT开机的时候要进行消磁,这时候的冲击电流很大。

网友J:
1.开关未冷2. 分开关有没有断开送电3.换不换开关卡一下电流就知道了(最好上传上来)

楼主:
问题是总开关跳下后,台式电脑不是自动关机了吗?再说了,我查出鼓掌也要一定时间的,恢复送电时,断路器的温度正常,也没有什么变色现象,我比较支持 苏明杰说的电容冲击

网友K:
CRT显示器刚接通电源时由于有消磁电路的存在,瞬间电流很大,电脑数量多的话,总开关是合不上的。
电脑是关机了,但显示器的电源未关,如果断电时间够长,显示器内消磁用的磁阻元件的阻值将恢复常态,很小,上电时再次消磁,电流很大。

楼主:
这样说的有道理,能说下消磁电路的工作原理吗?它的电流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L:
 xue-816说对了,CRT里面那个消磁电路要考虑!

网友M:
     总开关(断路器,DZ-47 63/3P)跳闸后,再送电,所有显示器都同时得电,由于CRT里面那个消磁电路和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充电电流大)的关系,使的启动电流大,就会造成总开关恢复送电送不上去。你可以先断开6路分开关,再恢复总开关送电,最后逐一合6路分开关。

网友N:
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在看看插座有没有故障,前几天刚遇到的故障.

网友O:
送电要一级一级的送,楼主有试过把分开关全部拉下来,把总开关合上后,再一个一个地合分支开关??

楼主:
有,有三路送上了,还有三路没送上,拨了插头才行.

网友P:
请参照电工操作中倒闸操作:严禁带负荷送电!
 断电:先断各个分支,再断总负荷开关;
 送电:先送总负荷开关,再送各个分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