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5KW电机烧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10):
    最近在现场调试中,185KW循环风机变频控制,国内牌子,减速停车方式,时间55S,在停止过程中电机砸间短路烧毁,请教可能的原因?寻求更深层次的原因。

网友A:
帮你顶下.想知道

网友B:
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过远,变频器的载波过高,这只是猜测.
有兴趣看看亿诺威的变频器,www.yirovia.com

楼主:
    距离100M,配置眉山输出电抗,载波2K

楼主:
   电机烧毁后变频器完好,故障纪录为过压失速,电流338A,母线电压802V,

网友C:
砸间短路烧毁只能说明电动机质量有问题,匝间的绝缘处理的不好。

楼主:
  电机是烧了,现场表现是定子某部位起火,按你的说法,电机是首要原因,但比如延长减速时间,自由停车方式,使电机减速中电压回馈值更小,是不是电机就不会烧毁了呢?

网友C:
惯性量很大变频器本身会报警才会选择使用自由停车方式,对电动机来说是件好事。
但也有缺点,必须是风机电动机完全停止才能开机。

网友B:
按道理是电机绝缘性能差了,先检查电机.所配的输出电抗器感抗是否符合.距离有100米是较远,输出电抗器配合的好应该问题不大.载波已调到很低.    不知道您用的是何种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电抗器匹配参数是标准的,应该没有问题,电机工频时正常停机至风叶完全静止约180S,可见变频减速时间55S有很大问题,停止时惯量很大,变频器母线报警电压标准为820V,正常绝缘等级电机都可以承受,如此说来,电机局部绝缘薄弱是主要原因,但作为变频器保护来讲,应该有更好参数调整办法避免这样的烧毁事故发生.变频器是国内牌子,不便说明.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安川变频器(G5系列,及其他系列)可以有两挡保护值,设定输入电压400V为840VDC保护,设定小于400V为800VDC保护,一般通用变频器直流母线都有过压保护,每个品牌的保护值不同,也有在670VDC就保护,希望现在有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能有钳位功能,并能自由设定,且能设定范围内变频器正常运行.
当然,电机绝缘符合标准是重要的前提

网友D:
185kw风机的加减速时间至少要200秒以上,55秒减速太少了,在减速时会将电机的机械能量反馈给变频器,至使电压升高、电机发热,严重时会烧坏电机。

网友D:
风机变频调速设定加减速时间必须正确,不能安变频器的出厂参数运行。可以根据实验确认:在工频运行停止时统计风机自然减速到停止的时间,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必须大于这个时间的0.8倍,加速时间是这个时间的0.5倍以上。

楼主:
  2FUN,张京华先生,非常感谢如此精辟的叙述,在大功率变频设备现场应用中, 这一次我们汲取了一个很大教训,我想能继续探讨的是,现场很多因数决定了电机局部绝缘达不到标准绝缘,那么实际的可以在现场应用的标准是什么?最近在这次事故的分析中,我们认为现场工频运行一直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变频也应该没有问题,或者有更好的办法确认绝缘没有问题呢? 国内变频,有没有能把变频连接电机的绝缘用参数化实现检测的功能并提供保护呢,这样的是不是能更好的保证设备的运行呢?
    期望两位能加我QQ.479693600  有机会可以探讨更多应用问题,谢谢!         深圳 罗生

网友E(2009-06-11):
北京南洋旭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芯片级电路板维修、进口及国产变频器维修、驱动器维修、控制板维修、控制器维修、各类数控系统维修、工业用电源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伺服器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各种大中小型显示屏维修、触摸屏维修及承接高技术含量的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工程、交直流电气传动工程、自动化工程的维修与系统改造等.

日本品牌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修、东芝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松下变频器维修、三垦变频器维修、欧姆龙变频器维修、卡西亚变频器维修、明电舍变频器维修、东洋变频器修、春日变频器维修、三木变频器维修等..

台湾品牌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台安变频器维修、九德松益变频器维修、东元变频器维修、爱得利变频器维修、普传变频器维修、隆兴变频器维修、东达变频器维修、利佳变频器维修、赫力变频器维修、阳冈变频器维修、东炜变频器维修、宁茂变频器维修等..

欧美及其它品牌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维修、ABB变频器维修、AB变频器维修、VACON变频器维修、CT变频器维修、施耐德变频器维修、科比变频器维修、三星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伦茨变频器维修、欧陆变频器维修、奥的斯变频器维修等

国产品牌变频器维修:派尼尔变频器维修、华为变频器维修、佳灵变频器维修、森兰变频器维修、艾默生变频器维修、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海利普变频器维修、奥朗变频器维修、正弦变频器维修、格立特变频器维修、阿尔法变频器维修、永邦变频器维修、易驱变频器维修、易能变频器维修、安邦信变频器维修、神源变频器维修、康沃变频器维修、正泰变频器维修、德力西变频器维修、富凌变频器维修、台凌变频器维修、惠丰变频器维修、圣安变频器维修、誉强变频器维修、力普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博斯特变频器维修、四方变频器维修、日川变频器维修、日虹变频器维修、珊星变频器维修、汇川变频器维修等..

网友F:
最具性价比--三晶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G:
这是论坛,不要登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