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都来说说电工平时都干些什么?

楼主(2007-04-10):
大家都来说说电工平时都干些什么?

网友A:
电工平时多注意检查线路接触不良的问题,就会安然无事!

网友B:
主要是维护工厂里的设备正常运行啊。有小故障要及时处理啊。主要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啊。

网友:
要是维护工厂里的设备正常运行啊。有小故障要及时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