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跟随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07-04-10):
我用S7-200编写了一段小程序,由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到PLC中,经过高速计数器后再计算出应输出的脉冲值,然后由PMW输出至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

经试验步进电机能正常运行,但是总是有比较明显的延迟现象,当编码器停止后步进电机还要转好几圈才能停下来。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切换感觉比较生硬,不是很平滑,布置能否改善,谢谢!

网友A:
值得研究

楼主:
请问在程序中有没有办法改善呢?

网友B:
转速切换感觉比较生硬估计要多段操作,我也在做这样达到项目,希望一起讨论

楼主:
wanqad你好,步进电机的速度随着编码器的变化而变化,采样时间为200MS,即是200MS步进电机就会改变转速.
我只能编出程序,不能优化程序,望高手赐教!

网友C:
为什么不用PTO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PTO的功能和PWM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我感觉PTO就是一种特殊情况的PWM输出

网友D:
因为编码器用的是格雷码,所以你要解码,一般用高速输入模块或者是电子凸轮模块来硬件解码,软件解码速度慢(因为用一般的输入模块其受CPU扫描周期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