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在模拟输入点加滤波电容,一般选哪种型号的电容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2007-04-10):
请高手指点:在PLC模拟输入点加滤波电容,一般选哪种型号的电容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其实是根据外部电磁影响来确定。根据电容特性:电容越小,对高频信号容抗越小。电容越大对低频容抗越小。滤除高频波用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