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600在输送棍道中出现在问题

楼主(2007-04-10):
(无正文)

网友A:
有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建议加斩波器或者连成共直流母线,再或者把有些电机变频改成力矩模式.有需要可以一起学习, DONGYONGLAI@YAHOO.COM.CN

网友B:
要是下坡经常报警的话,建议加斩波器,楼上说的挺概括.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加上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可以吸收多余能量。

网友D:
增加制动电阻功率
 以后可以改造或新设计为带回馈的整流单元

网友E(2007-11-14):
请问三垦SPF与IPF变频器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