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混凝土配料机的仪表有那些?

楼主(2007-04-10):
有谁有BR2007与紫金桥的驱动啊?用于混凝土配料机的仪表有那些?大家都来说说.我只见过BR2007 BR2003.

网友A(2009-01-11):
        目前,国内混凝土配料系统以DCS为主,普遍存在着硬件结构复杂,成本高,开发难度大等缺点。这是由于系统所采用的称重仪表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既没有多表通讯功能,也没有受微机控制的开关量,不得不使用串口扩展卡、PLC或I/O板卡来解决通讯和控制问题。
        TB970智能配料仪表提供了除微机之外,系统所需要的全部硬件环境,既不需要串口扩展卡,也不需要PLC或I/O板卡,几台TB970仪表与微机简单连接,就能构成一套先进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
        FCS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微机串口经RS-232/RS-422转换后,形成两条现场总线,一条用来读取重量值和输入开关量,另一条用来发送各种命令,控制各仪表上的开关量输出点,完成设备需要的各种过程控制。
        这种混凝土微机自动化配料系统,具有硬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容易开发等优点,为混凝土搅拌站企业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为混凝土搅拌站企业准备了各种站型的控制软件。只要把软件安装在微机上,将微机与几台TB970仪表正确连接,电气部分与TB970的输入/输出点连接,一套先进的混凝土配料系统就做好了。软件的帮助文件详细描述了系统的使用方法和调试方法。

        技术支持:
        手机:15040188265
        E-mail:syyf.tb970@163.com
        联系人:韩塞北

网友B(2009-07-14):
不知道他们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C(2010-03-27):
望提供详细资料,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