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7-04-10):
小第今天去面试时有个问题不会,还望各位大虾帮一忙。 有一台机床他要用变频器控制要多地点控制的,有没有那位大会的虾

网友A:
把变频器设为三线运转模式,运转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就可以了啊,看来你一点不懂变频器,这个太简单了。兄弟

网友B:
学无止境,我也和你一样,多学就多知道,努力把!

网友C:
“向各位学习”说的没错!
你就当作在两地用接触器控制电机,运行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

网友D:
对啊,很简单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谢李富在 2007-4-10 19:03:00 发表的内容:
小第今天去面试时有个问题不会,还望各位大虾帮一忙。有一台机床他要用变频器控制要多地点控制的,有没有那位大会的虾...
--------------------------------------------------------------------------------------------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F:
如果是象楼上所说的哪样,面试的人纯碎是用变频器来吓唬你.可以换个方式问你也许你就会,证明面试你的这个人水平一般.不能充分发挥对你的了解.

网友G:
就是就地外控,也推荐加中间继电器,原因多,主要如下
变频器是大的干扰源,外引控制线尽量隔开,(开关量加继电器,模拟量加隔离器)
线路电阻会影响精度

网友H:
‘变频器控制要多地点控制的’推荐采用通信方式进行,一般变频器都有485接口。

楼主:
谢啦各位学到啦应该是多地点控制连接的。一楼说得不错我对变频器不懂,还望各位多多指点我的邮箱ytsbpgk@chail,cina.com

网友E:
如果告诉你的是什么变频器,也许我可以帮你画个简图(如果是我知道的一些变频).

网友I:
毕庆民: 就是就地外控,也推荐加中间继电器,原因多,主要如下
变频器是大的干扰源,外引控制线尽量隔开,(开关量加继电器,模拟量加隔离器)
线路电阻会影响精度
---------------------------------------
顶,.非常赞同.

网友J:
同意毕庆民老大,采用中间继电器就地控制,而多地控制时都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来间接地控制变频器。这样可以减少干扰,而且利于扩展,比如三地控制扩展为五地控制!!

网友K:
同意毕庆民老师的观点

网友C:
各位说的仅仅是变频器的多地点的启动与停止,其实还需要对变频器的调速,现传上一图纸,供参考:
利用变频器自身的上升、下降功能。如图所示,分别在3处各安装2个按钮(共6个),在2个按钮中,一个管上升,一个管下降。现以增加速度为例:
按一下上升按钮,频率就上升,连续不停的按,频率就连续上升,松开按钮,变频器就按最后的的输入频率运行。
下降也一样。
按以上方式控制速度,不用说在3处控制,即使需要任意处控制也能实现。
(图中启动与停止部分略)

网友C:
忘了,还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