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近开关距离过近会产生干扰吗?

楼主(2007-04-10):
1\现场接近开关距离过,有时出现没规律的误动作(无检测物体时,接近开关指示灯有时无规律闪烁),不知何原因?
2\接近开关可调电位器调节时,检测距离变大,意味着灵敏度降低吗?

网友A:
周边是否有强磁场的东西,接近开关距离过近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B:
1\现场接近开关距离过,有时出现没规律的误动作(无检测物体时,接近开关指示灯有时无规律闪烁),不知何原因?

那是因为它的灵敏度处于临界状态,将灵敏度调过就正常了

2\接近开关可调电位器调节时,检测距离变大,意味着灵敏度降低吗?

检测距离变大,灵敏度则提高。

网友C: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

网友D:
过近会产生干扰!
一般的传感器都有建议安装最大的距离,安装位置不同距离也会不同的。

网友C: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网友B:
NPN型:0电平输出,共地输出方式;
PNP型:高电平输出,接近电源电压,共源输出方式;
" 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指的是
在使用微分指令时可以使用UP和Down2种参数定义输入信号在24V变成高电平时有效,后一种是当电压变成0时有效。

网友C:
 沧海一黍你好:你讲的很明白.谢谢!现在就是PLC内部我已设置了一个脉冲 P 的参数定义输入信号,PNP型的处发后有信号输入.但这时用NPN的无输入信号,NPN型的是不是处发后输出负压,按理说只要是脉冲就有上升下降延?

网友B:
具体我倒没碰见过,我也是这么理解,但不会输出负压;要输入脉冲由高变低时, NPN才会有信号。你用的是OMRON的?

网友C:
不是,我是新手,只会三菱FX系列S7-200 的OMRON的知道点皮毛!!我觉得还是SIEMENS的好用,你上面说的很模糊!我发现这事很多人说也能说几句,但要是说个具体的工作原理话,大部分都说不上来.我认为在追求多的同时也要追求精.

网友E:
1、DC24V还是AC220V?
2、两线式还是三线式/四线式?
3、问题提得都不明白,大家还要分情况讨论,多麻烦!

网友F:
分析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C:
不好意思,楼上您说的对,是DC24V 三线式的,麻烦大家啦!!

网友E:
DC24V 三线式的信号一般不存在干扰,以前把这个信号与强电线路并行走了80米(并行距离大概为10公分),没出现问题。

网友C:
    你可以把PNP和NPN的输出电压信号分析一下吗?我虽然知道他们的运用,但是具体的信号差别在那里?现在就是PLC内部我已设置了一个脉冲 P (上升延有效)的参数定义输入信号,PNP型的处发后有信号输入.但这时用NPN的无输入信号?如何理解?NPN型触发后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