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柴油发电机是否需要电容补偿?

楼主(2007-04-10):
如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那么是不是对于小型的发电机也要补偿呢?

网友A:
一般都不补偿

网友B:
在CO.163.com 网站上有介绍,因柴油机的特殊性,一般建议功率因素取0.85为佳,过高时,柴油机的过载稳定性能较差。

楼主:
柴油机的过载稳定性能较差。
短时过载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4-10 22:14:00 发表的内容:
在CO.163.com 网站上有介绍,因柴油机的特殊性,一般建议功率因素取0.85为佳,过高时,柴油机的过载稳…
--------------------------------------------------------------------------------------------
对

网友D:
1、柴油发电机,容量小,其无功功率小,变化大,很难实现补偿的适配切换;
2、一旦出现过补偿,发电机输出电压上飘过压,出现灾难性后果:
3、所以对小容量柴油发电机一般不提倡电容补偿方式!

楼主:
有没有实例啊!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唐勇在 2007-4-13 11:51: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实例啊!
--------------------------------------------------------------------------------------------
呵呵.我早些时候有个15KVA的机组.带电机时常这样做.这是直流机励磁的...

网友D:
1、如果直流电机励磁不足,可以用电容的增磁作用;
2、但这与电力系统无功补偿的做法性质不同;
3、要实现补偿,只能采取就地补偿方式;

网友F:
柴油机一般不用补偿,那样做意义不大,费钱费力又费心

楼主:
关键是有没有必要放电容补偿!

网友G:
发电机都带有励磁装置,使用励磁装置就能控制功率因数,方便、经济,控制性能远非电容可比,使用电容补偿时画蛇添足。

网友E:
下面引用由老愚者在 2007-4-22 11:10:00 发表的内容:
发电机都带有励磁装置,使用励磁装置就能控制功率因数,方便、经济,控制性能远非电容可比,使用电容补偿时画蛇添足。
--------------------------------------------------------------------------------------------
请教小型发电机的各种励磁型式.及其如何对负载进行功率因数的功率因数控制的,,,,
..

楼主:
应该有一个调节开关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唐勇在 2007-4-22 13:45: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有一个调节开关的!
--------------------------------------------------------------------------------------------
还有个保险和整流呢?!!!

楼主:
我知道的有一个是电压调整器!

网友H:
柴油发电机可自动调节无功

网友I:
头回听说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p19在 2007-4-22 19:18:00 发表的内容:
  柴油发电机可自动调节无功
--------------------------------------------------------------------------------------------
小型机可以吗?

楼主:
   柴油发电机可自动调节无功

小型机是否可以?!

网友J:
小型发电机不需要,对大功率发电应采用电容补偿,这样可提高有功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