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器的运行(回复 3 | 人气 51)

楼主(2007-04-10):
1 投运前的检查验收

新装电容器在投入运行前应做如下检查:

·电容器组及附属设备投入运行前应按试验规程进行试验并合格。

·瓷质部分应完整、清洁无裂纹,遮栏应完好加锁,防小动物措施可靠。

·外壳应无鼓肚及渗漏油现象。

·各部分连接严密可靠,不与地绝缘的每个电容器外壳和架构均应有可靠的接地。

·放电线圈回路应完整,接线正确。

·避雷器的额定电压与持续运行电压应符合《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DL/T 620-1997)》的规定。

·保护回路和监视回路应完好并全部投入。

·室内电容器组通风应良好。

·熔断器安装角度正确,熔断器熔丝的额定电流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43~2倍。

·电容器引线采用软连接,电容器安装牢固、螺丝紧固。

2 运行监督注意事项

运行中的电容器组,应严格监视其运行情况,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新投入运行的电容器组第一次充电时,应在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三次。

·母线具有两组以上电容器组时,电容器组的投切顺序应按所串电抗器百分电抗大小匹配进行,即:电抗值大的先投,电抗值小的后投,停用时相反。

·电容器组的工作电压不得超过电容器额定电压的1.05倍,其电流不得大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倍。

·电容器分闸后再次合闸,其间隔时间不应小于五分钟。

·电容器箱体无鼓肚、喷油、渗漏油现象。

·电容器运行中无异常音响,试温蜡片无过热熔化现象。

·放电线圈应完好。

·如电容器安装于室内,还应检查室温,冬季室温不得低于零下25℃,夏季室温不得超过40℃。装有通风装置的,还应检查通风装置各部是否完好。

3 故障处理注意事项

发现电容器严重漏油、变形、发热、瓷质破损、内部放电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将电容器组退出运行。

发现电容器爆炸、起火;接头严重过热或熔化;套管发生严重放电闪络而开关未掉时,应立即将电容器开关拉开。

电容器组开关掉闸后不准强行试送,运行人员必须根据保护动作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如系过电流保护动作,则重点检查电容器的外部回路:

电流互感器、电力电缆、引线上有无接地短路现象,有无异物落在上面。如系不平衡保护动作,则有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电容器出现内部损坏。这时检查的重点是电容器本身。

电容器事故后进行处理时,必须对每台电容器逐台放电,装在绝缘支架上的电容器外皮亦应对地放电。放电时先将接地端固定好,再用接地棒多次对电容器极间和极对地放电,直至无火花及放电声为止。由于故障电容器可能发生引线接触不良、内部断线或熔断器熔断等,因此有部分电荷可能未放出来,所以检修人员在接触故障电容器以前,还应戴上绝缘手套,用短路线将故障电容器两极短线,然后方可动手拆卸。

更换电容器要做到各相电容值平衡,双星接线的两组同相电容值应平衡,并尽量做到两组三相台数一致,不一致的不应相差太多。

楼主:
希望对大家了解并联电容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