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并联电力电缆的载流量

楼主(2007-04-10):
对于两根相同的并联的电力电缆,它的载流量是否就是单根载流量之和?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呢?

网友A:
并联后,载流量大约是不是1.7倍

网友B:
我想不会吧,应该按单根之和的80%取吧。。。。

网友C:
是他们的和,并且从发热方面看,还优于不并联的.
主要考虑电缆表面积和散热实际面积.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不敢乱说

网友E:
考虑到并联电缆的不均衡系数,并联后的允许载流量大约是:
单根电缆的1.7--1.8倍。

网友F:
我在别的论坛里看到一根电缆的三芯并联当一相用是不允许的,不知为什么?我想如果不是铠装电缆在不穿管的情况下直埋应该能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G:
并联是可以的,前提是一相不能单独穿在一根金属管内,尤其是大电流时.LN和ABC三相可以穿在一根金属管内,否则会产生涡流发热现象.即使不并联三相和LN也不能分开穿金属管.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是和

楼主:
我没有问如何去穿线,而是问其载流量?

网友I:
我用的移动设备,经常这样做.应该是两倍,只须注意,用同规格线较好

网友J:
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吗?
就按1.7-2倍之间,不用那么准确吧,你选的时候还要考虑裕度的。

网友K(2008-03-05):
好像没有看到具体的计算公式,但有一点可肯定就是必须是两根相同材质的导线,而且最好是相同截面积的导线。

网友L:
大概1.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