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控制卡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10):
请教:我用一个国产两轴控制卡,控制JIABO AP100伺服,走方框没有问题,但用圆弧差补走圆时,有一个轴总是交不起来,可能是哪发面原因?

网友A:
说明一下你用得什么卡

楼主:
我们公司自已做的多轴控制卡,还开发的有相应的软件.

楼主:
"请教:我用一个国产两轴控制卡,控制JIABO AP100伺服,走方框没有问题,但用圆弧差补走圆时,有一个轴总是交不起来,可能是哪发面原因?"

网友B:
"有一个轴总是交不起来"
这是什么现象?
另外,建议这样的问题内部消化,否则容易给公司带来负面宣传效果。

楼主:
"有一个轴总是交不起来"
走圆时,起点和终点不在一个点上。有一个轴多走了。
走方框时,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也就是说,单轴独立运行没有问题.而现在进行插补运算时,有问题了.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制卡.但是还是怀疑你的控制卡,是不是在实行性上存在问题.比如,X\Y的是不是实时性的反映时间过长.....

网友:
“走圆时,起点和终点不在一个点上。有一个轴多走了。
走方框时,没有出现问题。”
如果可以确认不是传动问题,多半是插补算法有问题,自己给自己造了个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