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驱动器

楼主(2007-04-10):
各位谁用过万能驱动器,最近找到带电机的两根轴,不知道电机型号,很想驱动起来。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A:
是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
应该是伺服,因为电机有很多出线

网友B:
有没有图片?我可以帮你看一下,QQ113710310

楼主:
谢了,不过暂时还没相机

网友C:
“各位谁用过万能驱动器”
没听说过这样的驱动器

“应该是伺服,因为电机有很多出线”
好象不是很有谱的样子。

网友D:
先明确电机类型,电机随原理和类型不同,驱动也不同,不大可能万能的。

网友E:
找电机资料先,看看各个接线的名字.

网友F:
系统运动控制的原则是先选择马达,再来确定驱动。如果不确定,你只能是大海捞针,很可能烧掉马达。

网友B:
出很多线不一定是伺服,看看有没有什么字样?来分析一下.

网友G:
出很多线?
做技术的居然用这种办法判断电机,呵呵
万能驱动器?太悬了
只是听说过KEBE的可以驱动普通电机和伺服,好象是自动识别的,没用过,只是听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