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无法与PLC通讯

楼主(2007-04-10):
我的FX1N PLC在写入程序后运行监控,大概1分钟左右显示通讯故障,程序运行正常。之后再也无法与PLC通讯,电脑及数据线都正常,PLC又无法查到哪的问提,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B:
如用SC-09运行监控,PLC要修,如用BD板有可能D8120设置错误

网友C:
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我也在FX-2N里遇到过,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就可以了,仅供参考,MITSUBISHI就是有些异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哎,现在还要用,很郁闷啊!!小日本太霸道了..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USB---232变的串口连接的适配器,如果是就是正常,因为软串口容易出现此类故障,你换跟USB--232线(30元) 或换一USB 口装驱动试一下.OK
我的QQ被盗了,有问题发信吧:qinpeiq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