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4-10):
    施奈德变频器采用小型PLC的模拟电流输出控制,四台变频器的AI2口和COM口串联
连接,其中有两台变频器在运行十多秒钟后电流突然降落且幅度较大,另外两台电流较
为稳定。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有谁知道解决办法,请将办法送往hwh635241@126.com

网友A:
看不懂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B(2007-05-21):
注意干扰!!1

网友C:
现场机械有刮卡现像,如果你用钳表钳下实际输出电流,会发现实际输出电流是上升的

网友D:
本公司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特别对施耐德变频器维修是精通的.有二位维修工程师是上海施耐德服务部过来的,ATV21,11,31,61,71,ATV58,ATS48,,ATV58停产已经2年左右,是问题的高发时间,我司每星期能接到五台左右的维修量.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直接来电,13814813652张工.QQ:105654822

网友E:
本公司是Mitsubishi、施耐德工控苏州一级代理,OMRON 、Siemens PLC、低压电器指定经销商,经销TURCK,Kenyence等传感器以及国产低压电器。公司提供全面自动化解决方案,开发生产自动化流水线,组装生产线,测试测漏设备. 公司在工控行业经营多年,我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以客户的满意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以诚信第一、价格合理及快速优质的售后服务为经营方针,多年来先后为多家知名企业承造了多种测试设备及组装设备。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队伍,价格从优!提供变频器行业技术支持,努力打造工业变频专家!联系电话:13656212967 李先生

网友F(2007-07-11):
可能是干扰或者是PLC输出不够,能不能PLC控制一台变频器,这太变频器的输出再控制第二台,依次进行.

网友G(2007-08-10):
要知道电流输出是有能力限制的,一般是说20mA 300欧姆,所谓的300欧姆是指负载的阻抗,请测量一下AI2 和COM间的电阻,四台串列电阻乘以4,如果总电阻值超过PLC电流输出的负载阻抗,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