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丢脉冲问题

楼主(2007-04-10):
请教:伺服位置模式工作,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没干扰的情况下,伺服也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丢脉冲了,现在的现象是不是有点走不准,你要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有没有算好.

网友B:
"没干扰的情况下,伺服也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你如何确认没有干扰?
另,如果接口不匹配或者接地不好也有可能丢脉冲。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丢脉冲了,现在的现象是不是有点走不准,你要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有没有算好”
    让电机走一个位置循环指令,发现它到达的位置在不停的往一个方面移动,时间越长,移得越远。我的同事通常会把驱动器的方向脉冲信号线换过来,解决问题。
    如果是电子齿轮设的不对,也不会重复定位不准呀。

网友C:
1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机械传动上出现了累计误差。
2如果是干扰的话,我认为表现出来的效果肯定会更严重!
3还有就是你的长度和脉冲转换的误差可能给累计了,因为往往是不能够刚好是整除的。

网友D:
伺服不会丢脉冲太多的,检查你的设置吧.

网友E:
看看伺服收到了几个脉冲,是否与你发的脉冲数相等。

网友F: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啊:
干扰只会引起脉冲增多吧,还会减少?

网友G: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啊:干扰只会引起脉冲增多吧,还会减少?”
给一个比较弱的答案,方向是可以定义的,多与少不是绝对的概念,比如,多了反方向的脉冲。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1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机械传动上出现了累计误差"
      机械传动误差如何会累计?
"3还有就是你的长度和脉冲转换的误差可能给累计了,因为往往是不能够刚好是整除的"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你怎么知道是丢脉冲了,现在的现象是不是有点走不准,你要检查一下电子齿轮比有没有算好”
    让电机走一个位置循环指令,发现它到达的位置在不停的往一个方面移动,时间越长,移得越远。我的同事通常会把驱动器的PU+ PU—换过来,解决问题。
    如果是电子齿轮设的不对,也不会重复定位不准呀。

网友G:
您怎么知道没有干扰的?我碰到很多类似现象,都是因为干扰。

网友C:
"1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机械传动上出现了累计误差"
      机械传动误差如何会累计?
正反运动要考虑的正反有没有间隙。
"3还有就是你的长度和脉冲转换的误差可能给累计了,因为往往是不能够刚好是整除的"
       请问如何解决?
电子齿轮最好设定为整除数,不能整除的东东放在PLC里运算。

不知道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我所说的问题!!!!

网友H(2009-04-23):
其实干扰挺难解决的,解决干扰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I:
如果伺服是认可的品牌,应该是脉冲指令受干扰导致的

网友J:
"3还有就是你的长度和脉冲转换的误差可能给累计了,因为往往是不能够刚好是整除的"
请问如何解决?

这个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将其误差缩到最小,

就是可以将你的电子齿轮实际比值在参数设置允许范围内尽可能的去逼近理想值,并不单单是简单的整除关系,这样算下来的误差会小很多个数量级。

网友K:
我觉得很好确定啊,你让系统发个单指令,看看所要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本身接收到的脉冲是否相符,即可确定脉冲是否存在干扰,如果脉冲数符合,而位置不准,你在接下来找电子齿轮和机械方面的原因。

网友L:
走整圈是最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M(2010-03-07):
你让系统发个单指令,看看所要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本身接收到的脉冲是否相符,即可确定脉冲是否存在干扰,如果脉冲数符合,而位置不准,你在接下来找电子齿轮和机械方面的原因。 让电机走一个位置循环指令,发现它到达的位置在不停的往一个方面移动,时间越长,移得越远。

网友N:
   走长线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