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求助LG技术支持

楼主(2007-04-10):
我用k120s的PID控制和参数自整定功能来控温,但plc用户手册上关于pid方面讲的不够具体,请问您们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点的资料或者是有关pid的案例,谢谢!我的邮箱panqy82@yahoo.com.cn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020-83266764

楼主:
ak74s,您好,请问您是广州的lg代理吗? 我是天津,不知您有什么建议!

楼主:
一直期盼!还有反应堆吗?

网友B: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C:
大的120书上有吧,身边没有资料案例倒是有个,就是当时没有写备注,现在自己也懒的去看那个了。做的是流量控制的。

网友C:
我的QQ,21719361
我倒是可以传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D:
    正在学习中,能发一份给我吗?chwanghaoyu@yhoo.com
  谢谢!

楼主:
LG产电MM(老处女了!),谢谢你提供的帮助!
关键我想pid8at和pid8一起使用
利用RTD模块采集的温度值放在D4980中,数字量D4780(pv),SV存在D4000(数字量)中,我用pid8at和pid8,但存在问题:如命令pid8at 0 d0,利用d1/4000的结果去控制占空比,d2,d3,d4的值都为0,而且D0总等于1,有时报错h0300(p参数设置错误),是不是我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lg参数自整定效果怎么样?
用过的朋友们提个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没用pid,控制在0.8度左右!
还是想搞明白lg的pid自整定
没有指导,只能自己捉摸啦!。

网友E:
K120S的PID自整定,首先在参数窗口中定义扫描时间和算法选择等,自整定的算法有两种,算法的说明在使用手册上有,2种算法的简单区别是时间不同,
  参数设定完后,使用PIDAT指令进行整定,如果是一般的加热器的话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在整定的过程中温度的变化几个回合后,PIDAT的标志位为1,说明整定完成,
  这是可以利用此标志位投入到PID8的使用中,关掉PIDAT指令。一般情况下PIDAT整定出来的差不多,如果步理想的话,可以梢微的调整P  I   D的系数。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自己对P   I的系数蒙一个试一下就可以,50  15等

楼主:
试试,没想到自整定时间挺长的,半个小时?
但有时会出现错误代码,我先试试吧,谢谢zjd-2003的帮助!

网友C:
自整定不是很好用的,还是不要用了啦,尤其是你那个温度要求比较灵敏的控制情况!

网友D:
能给我一份? 不胜感激。
chwanghaoyu@yahoo.com

网友E:
panqy82,你好,咱们是不是见过啊

楼主:
zjd-2003,你好,应该没有吧。
我是天津的。

网友C:
本人不发邮件的,网速太慢了,等的太麻烦了,大家加个QQ好了!

网友F(2007-05-15):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F: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G(2008-09-08):
请问K120S用什么程序实现RPM功能

网友H(2008-11-25):
PID控温能传一份给我吗?我的QQ号是:793312894@qq.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I:
我是一名电工.请教一下各位师傅.LG 120S 的PLC计数器.怎么写,我怎么写不上,我想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结合,做500小时定时器,请指教,谢谢

网友H(2009-02-14):
MK120S的PID和自整定程序害我死了好多脑细胞,居然连LG公司的技术人员都讲不清楚,联系了好多自控公司,他们都说不能做好。我看大家就不要讨论这个没用的东西。省点时间研究别的东西吧。

网友J:
PID控温能传一份给我吗?  jinxing131486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