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S7 软间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没开怎么办

楼主(2007-04-10):
请问各位大虾,我安装完S7V5.3软件后显示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去打开,如果还是不行,考虑卸载该授权管理器重新安装。

楼主:
我不知安装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差错,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怎么开啊?紧急求助!难道还得重装吗?

网友B(2007-05-20):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去打开,还是不行,考虑卸载该授权管理器重新安装,还是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B(2007-10-04):
是计算机的某些软件(比如影音风暴)和西门子300软件冲突,找到这个软件卸载便可以,不过可能注册表有残留的软件信息。实在没有办法只有重装系统,个人觉得装好西门子的各个软件后,对系统做一个GHOST,对以后可能用得着。
而重装授权程序,或把授权全部移出计算机,再重装授权程序是不行的,实践那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