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加热管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7-04-10):
一个5KW,单相380v的加热管,它的电流是5000/380A
如果用三个和上面一样的加热管接成三角型,那么相电流是5000/380A,
如果进行加热的话,那种接法加热更快呢?
功率一样吗???

网友A:
线电流等于1.732倍相电流;
加热功率、效率一样;

网友B:
380v的电源3根电热管接 成三角接法就热的快,接成星形就热的慢些.

网友C:
当然是一样的,你接成三角形与单根380V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有区别,用三个加热管接成三角形,肯定比一个加热管380V的加热快

网友E:
接成三角形啊。因为这样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啊。

网友A:
哈哈,楼主问的是三个加热管接成三角形比一个加热管热得快吗?

网友F:
肯定快了,三根肯定比一根快了,都是380V电压!

楼主:
是的.我想问的是那个加热快些?
如果加热速度是一样的话,那么是否就不必浪费加热管了,都直接接单相380V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呵呵,原来是这样。
肯定快了,三根肯定比一根快了。

楼主:
那么接成角形的话,线电流是否为P/380*1.732呢?
请指教.

网友F:
需要知道的是相电流!!

楼主: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4-11 22:57:00 发表的内容:
  需要知道的是相电流!!
--------------------------------------------------------------------------------------------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电路的保护不是应该根据线电流来选择的吗?

网友A:
线电流等于1.732倍相电流。

网友G:
接成三角形,连接电缆选择要考虑的是线电流。

网友H:
加热速度应该是一样的吧,电压一样  只要不是星接
如果单独接380V......拉多少线过来???

网友I:
  “一个5KW,单相380v的加热管,它的电流是5000/380A”

1、如果用三个相同的加热管接成△,每个加热管的电压380V、电流5000/380A,电源线电流是1.73×5000/380A;
2、如果用三个相同的加热管接成Y形,每个加热管的电压220V、电流1/3×1.73×5000/380A,电源线电流是1/3×1.73×5000/380A;
3、接成△,功率大,加热快;
4、接成Y形,功率小,加热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