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5的互感器配50/5的电流表怎么穿

楼主(2007-04-10):
请问100/5的互感器配50/5的电流表,要使测量准确应怎么确定一次匝数?

网友A:
量程内匝数越多,准确度越高.

网友B:
一次线在互感器上再绕一圈

网友C:
一次线在互感器上再绕一倍!

网友D: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E:
在互感器上绕两圈把

网友F:
直接把读数除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