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变频器漏电保护

楼主(2007-04-11):
   很多品牌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加漏电保护器,都会频繁出现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希望大家探讨解决方案与使用经验。

网友A:
要用高频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楼主:
   无锡某公司同样几条生产线,其中一台变频器的漏电保护器,跳得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变频器和保护器全换了结果还是跳闸,但是其他几条生产线的开关不跳,后来没办法把变频器进线跳过保护器,才使生产线正常运转。

网友C:
试试降低载波频率。

楼主:
   地线也接了,载波频率也调了,保护器还是跳闸。

网友D:
抵制日货!

网友E:
许宗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1 19:01:00
       地线也接了,载波频率也调了,保护器还是跳闸。

----------------------------------------------------
你采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增大漏电流的,怎么可能解决。

变频器前面一般是不推荐加漏电保护的,因为一般变频器漏电流都会大于30mA(主要是高频信号通过分布电容的漏电流),如果一定要装,要联系变频器厂家确认它们的漏电流是多少,选择漏电流大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F:
有专用的变频用断路器

网友A:
现在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都会有的!

楼主:
   目前从国内变频器生产厂家得到的结论是:变频器进线跳过断路器,变频器可以正常使用。
   使用者得到的结论是:变频器不合格,对于安全操作存在隐患。
  目前我国倡导:节能.环保.以人为本.全面发展……
  变频器的各项性能指标有待大家来完善

网友G:
在富士的变频器上贴着:要用RCD的B型

网友H:
干脆就不用得了!

网友I: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我就遇到过!上一台变频器没问题!多台都上电运行的时候开关就跳掉!

楼主:
  各位电工同仁,从使用中那一家的变频器漏电流小,有知道的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A:
我很少在变频器上用漏电保护器,可能有些重要的场合要用到吧!

网友J:
真正好的变频器不漏电!!!
如果不信你换个牌子试试!

楼主:
   什么牌子的不漏电

网友K:
你用的是电压型的,里面有大电容的那种。你换用电流型的就不会有漏电电流了。不过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电压型的。现在有专用的漏电保护器了。你换上就行了。

楼主:
  某进口变频器一上电,变频器底座与配电柜就打火,换上几个同品牌的都打火,然后变频器无显示,后来没办法换了一个品牌变频器,结果到现在用了半年多了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L:
本人使用的是康沃P2系列的3.7KW的变频器,在使用中突然一声"叭",空开跳闸,并联伴随有火花,检查电路,并没有发现有短路或漏电.重新推上空开,居然正常,能开机运行.没过多久又听到"叭"一声又跳闸.并在配电箱旁边发现闪光.该配电箱为变频器专用的,没有安装其它的任何电器.检查了一下机箱内外,发现该配电箱与机器接触的地方有明显示的放电现象,再检查一下绝缘阻,居然与外壳短路.此时本人内急,上回厕所回来.发现变频器又没有漏电.怪哉!!
  一通电,完全正常,太奇怪了,怎么会又不漏电呢???本人的测量方法与仪器是绝对没有问题,重复测量,多只万用表和兆欧表测量.没得法,只有重新换一台好的,送厂里检修.另一只装上去至今一直正常.请高手指教,为什么会在测量中会反复无常的变化...

网友M:
因为是半导体材料,没有不漏电的变频器,只是大小问题.
接地接零是保护人身安全的强制有效措施,漏电保护器推荐民用和移动类电器设备使用,变频器前不推荐使用.
好的东西使用不合理也会起到反作用

网友N:
楼上说的对极了

楼主:
从使用中发现,有少数变频器的IGBT与散热片之间加有绝缘片,漏电问题间接解决了,但不知有什么不良因素,为什么众多厂家都没加绝缘片?

网友M:
绝缘体一般是热的不良导体

楼主:
那么国内宣传的泡绵可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