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不懂就问

楼主(2007-04-11):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接触台达PLC编程,我想请问几个问题,望热心人帮忙!
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温度,PH等,用FROM,TO指令读出后要转换成实际物理量,先减后除是吧?SUB D0 D200 D1000, DEMUL D1000 K100 D1002[/u],MOV D201 D1004,DEDIV D1002 D1004 D1006,[u]DEDIV D1006 K10 D1008[/u],DINT D1008 1010, MOV D1010 D300,有下划线的那些,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肯教吗?

网友A:
主要是没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
就是PLC读出模拟量数据为什么要做这种运算?

网友B:
请教:接近传感器NPN和PNP型的工作方式?输出的电信号一样吗?电压24V为什么在接到PLC上时会有上升延和下降延之分.谢谢指教

网友C:
上升延下降延指的是脉冲信号.上升延:信号从0跳变到24V,这个变化只在一个扫描周期中检测,上升延时PLC只能检测到第一次跳变.下降延是从24V跳变到0V,也只是扫描一个周期.

网友B:
你说的我都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用过啊?知道吗? 你可以把PNP和NPN的输出电压信号分析一下吗?我虽然知道他们的运用,但是具体的信号差别在那里?现在就是PLC内部我已设置了一个脉冲 P (上升延有效)的参数定义输入信号,PNP型的处发后有信号输入.但这时用NPN的无输入信号?如何理解?NPN型触发后是怎样的?

网友D:
无非是范围转换的问题!
例如:模块A/D后读出300-5000转换为0-100
利用插值算法进行转换。
公式:y-y0/y1-y0=x-x0/x1-x0
演换后y=(x-x0)*(y1-y0)/(x1-x0)-y0
本例中:x是A/D值x1=5000;x0=300;
y是物理量y1=100;y0=0;
举例:A/D后x为2500,计算一下y=53
此种方法要求模拟量是线形变化,还要考虑数据不能超范围!
如果模拟量非线形,可以分成几个范围段,利用直线来逼进

网友D:
NPN、PNP型的传感器不能接在同一公共端的PLC输入点上,
如果用NPN那么公共端一定要接V+,
如果用PNP那么公共端一定要接V-,
他们的内部电路是不一样的,
NPN是在传感器的信号线与V-间有一NPN三极管,信号有效是将信号线与V-间连通,
PNP是在传感器的信号线与V+间有一PNP三极管,信号有效是将信号线与V+间连通,
而任何牌子的PLC的输入信号内部电路都只是双向的光藕的发光LED部分,公共端的接法不同决定了共阴还是共阳,所以传感器只是使发光电路构成回路,点亮LED罢了。
听懂了吗?

网友D:
不要误解传感器是输出电压的器件,
构成发光回路是关键!!!
上升沿和下降沿只是看你取传感器信号接通还是切断的瞬间,
如果不要沿触发,你的信号处理程序部分在信号有效的时间内会被多次执行。

网友B:
OK!很清楚,谢了.不过你的"公式:y-y0/y1-y0=x-x0/x1-x0
演换后y=(x-x0)*(y1-y0)/(x1-x0)-y0 ''有误.应该是
y=(x-x0)*(y1-y0)/(x1-x0)+y0 对吧?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好理解就是好.实力派哦!!!

网友E:
楼上热心助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