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发送过程中能否暂停

楼主(2007-04-11):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发送过程中能否实现暂停,如EH系列中M1335=On 时,CH1(Y2、Y3)脉冲暂停输出,其意思是暂停还是禁止输出?

楼主:
怎么没人支招?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今天打电话问了台达的技术服务部,说是可以暂停输出的

网友A:
我也问过,说最好试一下

网友B:
其实这个功能即使是PLC本身不带有这个指令,也可以通过程序的方法可以很轻松的达到。如果现在是需要发送10000个脉冲,暂停可以看成是先发送X1(一段脉冲),停顿所需的暂停,再发送X2(一段脉冲)。加起来是10000就可以了。当然这需要PLC具备在发送脉冲有寄存器存储当前值,但这也是大多数PLC所具备的。

网友A:
谢谢,但是我这个暂停是随机的,比如10000个脉冲,有可能分3次发完,也有可能是2次,分段也不一样,可能第1段5000个脉冲,也有可能8000个,是根据机器的送料来定的

网友C:
如果脉冲暂停了,步进电机转速又比较快的话,电机岂不要失步

网友D:
用PLSY指令,在指令前只要加一个检测探头来控制脉冲发送于否。这样不就可以随机暂停了吗?

网友A:
是啊,步进电机如果没有加减速度控制,会失步

楼主:
希望大家有机会自己试一下,也希望高手能站出来解惑

网友E:
速度快,会失步的

楼主:
听说可以暂停,但是取消暂停后,PLC不是接着发剩下的脉冲,而是从头发脉冲。是不是真的这样?

楼主(2007-05-29):
自己亲自试过了,可以实现的

网友E(2010-09-27):
可以的,但是会少一个脉冲当量!

网友F:
是停止输出,位解除后,可以继续发脉冲1

网友G(2012-05-12):
朋友,您的问题解决了吧。我现在也想这样控制,不能您能指点下吗?

网友H:
对:我叮叮你当当关于朋友,您的问题解决了吧。我现在也想这样控制,不能您能指点下吗?你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啊,想停几次,就停几次。

网友I(2017-05-11):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G关于朋友,您的问题解决了吧。...

绝对定位怎么减速停止啊?

网友J(2018-02-19):
用一个I/o口例如x0,输入控制脉冲输入,当X0断开时脉冲输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