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定义

楼主(2007-04-11):
我想自己做171CCS76000的通讯电缆110XCA20300 即RJ45 到9 针,谁知道它的连线定义?比如RJ45 用T568B标准,9针凹型怎么接?

网友A(2016-10-11):
这个我还真不会。啊 还真不会

网友B:
你告诉我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是什么和什么通讯的,RJ45一般是4、5两个线,DB9针的这个要看他的定义了

网友C(2016-11-25):
发帖是一定要注意,发一堆型号,不经常接触这个型号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D:
不经常接触这个型号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D:
RJ45一般是4、5两个线,DB9针的这个要看他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