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下)是恒功率或恒转距控制吗

楼主(2007-04-11):
我的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模式下扭距不足,请问能通过调参数的方式提高扭距吗

网友A:
速度模式下有扭矩的限制值可以设定,但是如果已经达到最大值了,你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伺服速度提高扭距会下降,但在同一速度下不进行扭距限制,电机扭距是个定值吗,它受不受机械刚性等参数影响

网友B:
"但在同一速度下不进行扭距限制,电机扭距是个定值吗"
当然不是,那是个随时变化调整的值。

网友C:
伺服电机从原理上讲,本身就是恒转矩特性的。当然实际上会随速度提高有所倾斜。

转矩属于电机特性,伺服对提高转矩几乎没有贡献,实在感觉转矩不足,建议适当采用大马拉小车的策略。

网友D(2008-11-19):
有道理,,顶

怎么发言还要超过10个字呢

网友E:
可以适度的调大一点,还是不行只能换大功率的了;